楼主(2022-05-17):
开机有时候会这样,断电重启后可以恢复正常!

楼主:
麻烦各位高手看看怎么处理!

网友A:
今天睡醒了,字都是反的。

我完了。。

网友B:
使用的PLC?
还是屏自带PLC?

没使用掉电记忆存储器

网友C:
屏的问题,不过空压机的保养一般是承包给售后,每年会收你的保养费,你可以直接让售后搞,一般不另外花钱,不是的话,就先找这个屏的厂家给你的编程软件,应该可以修改回来

网友D:
   什么品牌的设备,有使用的PLC?
   看到类似空压机?屏自带PLC还是单独的屏连接,什么品牌屏?

网友E:
这么大一个因为疼标看不到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上新奇,因为痛的原因就是这个吗?o(∩_∩)o...

网友G:
屏的主板问题;与PLC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H:
这个应该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建议在没有新的配件前最好不要关电了,否则分分钟可能用不了啦。

网友B:
楼主,发个背面图片看看

网友I:
屏前方放个镜子,要是反了就对着镜子里的镜像操作就OK了

网友J:
触摸屏的液晶屏或主板坏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没法触摸主板的问题多点,有时也可能是干扰引起的程序跑飞了。
这种需要通电初始化屏幕才能恢复的,主板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K: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另外检查逻辑板

网友L:
电路板潮湿了,打开用吹风机吹下。我在西门子SMART屏幕遇到完全相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英威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M:
屏的程序有吗?先联系供应商给问问呢!

网友N:
INVT有生产触摸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N:
INVT有生产触摸屏?

多年前就做PLC和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