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昆仑通态和威纶通的触摸屏,同级别的那个性价比高?哪个好学?

网友A:
威纶通上手快,昆仑通态性价比高

网友B:
昆仑性价比高,但是对新手不友好,需要一定的基础。不过我现在就比较喜欢玩昆仑触摸屏

网友C:
昆仑通态官网都不能下载软件,经销商网站做得都比官网好,是懒还是想放弃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昆仑通态官网都不能下载软件,经销商网站做得都比官网好,是懒还是想放弃触摸屏

也许这是它便宜的原因之一吧,从我们论坛最近的几个讨论帖来看,昆仑通态的评价是很高的。

我甚至都有点为威纶通感到不妙。

网友E:
威纶的容易点

网友F:
就使用角度,如果你对脚本等不是很会,就用威纶,它俩思路不同。
价格不好评价,也就是没什么性价可比,比什么怎么比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用了以后你就知道并不需要官网,经销商会给你想办法解决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F:
没有用过的不都先找官网嘛
当然找销售,销售再找技术,难怪内部有话,做销售的要懂技术
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到现在官网,技术都没解决,当然我避开了,可能跟前有遇到的。

网友H:
维纶相对更容易,习惯了,两种都差不多

网友I:
都是国产货,主打中低端,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B:
昆仑触摸屏推广能力很差,官网搞得一塌糊涂,在官网下载不到最新的软件,非常依靠代理商,有技术问题都是找代理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昆仑触摸屏推广能力很差,官网搞得一塌糊涂,在官网下载不到最新的软件,非常依靠代理商,有技术问题都是找代理商!
对,本来以前一直用昆仑触摸屏,现在我宁愿贵点用汇川的

网友J:
一直用维纶通,最近学习接触了昆仑通泰(带网口的),多次发现有时能通讯上,就是下载很慢,最后失败。需要恢复出厂设置才行,感觉不是那么稳定,总的来说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是有原因的。

网友K:
客户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选型考虑原则,不要选很贵的,也不要选很便宜的。

网友L:
不喜欢折腾,只是要个显示屏显示数据输入数据的需求,选维纶。
你是工控老油条,项目预算紧张又想要酷的功能画面,选昆仑通态。
大项目不差钱,还是西门子等大牌,功能不评价,那个质量真的强。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一直用维纶通,最近学习接触了昆仑通泰(带网口的),多次发现有时能通讯上,就是下载很慢,最后失败。需要恢复出厂设置才行,感觉不是那么稳定,总的来说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是有原因的。
试着打下400电话,客服MM每次都能给你满意的答案,和好听的声音!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西门子便宜的触屏就是垃圾、

网友O(2022-06-29):
昆仑的屏要设置的参数太多了,搞了一个星期都还没有把信捷XD5跟它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