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一台小型裁片机
变频器带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没有刹车【转速1400减速机减速比1;25】,编码器【1000个脉冲/转】安装在减速机上,电机走到设定距离停止,气缸带动切刀进行裁片。  现在电机停止的距离和设定距离有误差 误差20-30mm
如何让电机精准停止

楼主:
电机没有刹车,停的时候会往前走一点

网友A:
停止前提前减速!比如走2万个脉冲停止,先快速走18000个脉冲时,然后就切换低速运行,走完剩下的脉冲!把变频器加减速设置低一点,这样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B:
增加一个减速速度,就是剩下最后几十个脉冲时用这个慢速度

如果PLC没有模拟量输出的,用变频器的多段速也行,PLC增加一个输出点就行。

还有一个办法,先把减速时间稍微调长一点,让每次超出的距离一定,假设每次都是30mm,

这样就把总长度减去30mm好了。这个前提是要超过的长度每次一样,或者在你的接受范围内。

网友C:
   常规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没有刹车能达到这样的控制精度已经很是不错啦,换成带有刹车的或是伺服就精准定位啦

网友D:
确认你编码器,确认你信号输入检测接近开关。如果以前正常,现在出现问题?

网友E:
变频器采用高低多段速,或者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或者电机加电磁抱闸,这些都是常见得方法

网友F:
1、控制减速 2、增加制动

网友G:
或许一个近接开关就解决了

网友H:
如果负载惯量不大,你的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接近零

网友I:
速度要求没说,如果速度要求快的用伺服,速度要求不高变频器多段数加接近开关精度0.5MM都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