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英威腾CHF100A-015G/018P-4,上电报ITE,电流检测故障。可以复位,复位后一切正常。不在报故障可以正常运行。
线性光耦A7480,双运放TL0820周边电路都以检查。

网友A:
   没有拆开维修过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的路过

网友B:
楼主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的是代还放大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碰到过两台报这个故障的,小功率2.2KW,上电报警ITE复位一下又能开,也是排查很久未发现问题。然后我就使用代换大法,如果我没记错他的运放应该是TL082,我就带换了一个运放,故障就排除掉了。楼主可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