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X Works2在线调试时“当前值更改”有没有快捷键方式?

楼主(2022-05-17):
在网站上看教学视频,之见讲课老师只要在调试程序时,直接用鼠标点击程序的触点就可以,是如何实现的?不需要通过"当前值更改"来实现。

网友A:
哈哈 简单啊,按住键盘的Shift键同时用鼠标双击被控软元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行!受教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简单啊,按住键盘的Shift键同时用鼠标双击被控软元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