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汇川75kw.电源板打嗝

网友A:
重点检查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的启动电路电容、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B(2023-02-02):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C:
直接上电后和慢慢上电后的电压对比一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开关电源供电,调压器慢慢升高行,直接空开上电不行。

网友D(2023-03-16):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