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为什么松下PLC数据计算用除法时如果被除数是0系统就会报错呢,而同样的方法用在西门子和三菱PLC上面就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松下PLC数据计算用除法时如果被除数是0系统就会报错呢,而同样的方法用在西门子和三菱PLC上面就没有问题呢?

我使用松下也没有出现被除数为0系统报错的问题。

当除数为0的时候将报错。

我个人认为你将被除数和除数的位置搞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搞错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搞错了吗?
手册找到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你说错了,你的文字写的是被除数为0,而程序里面是除数为0.

除数为0是会报错的,手册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D:
小学数学教材中就明确规定:除数不能为“0”。

网友E:
如果不是PRO 7的话,确实会报错,在运算前面加一个条件,除数为0不运算

网友F:
这是小学的知识了,想不到会有人拿出来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