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有一套出口设备使用的是三相220V/60Hz电机,现在需要试机,求教大佬们用什么方法可用我们的380V电源试机.

网友A:
如果是角接三相220,把他改成星接就可以接380了。如果是星接三相220,就要搞个变压器了。

网友B:
1、变压器 2、变频器

网友C:
如果只是试这台电机,看看现在是什么接法,如果是角接改成星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角接三相220,把他改成星接就可以接380了。如果是星接三相220,就要搞个变压器了。
频率不同是不行的,电机搞不好就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与团队商讨一下选取合适的(成本与安全可靠性)方法来试试。

网友E:
小功率电机搞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角接三相220,把他改成星接就可以接380了。如果是星接三相220,就要搞个变压器了。
频率不同是不行的,电机搞不好就烧了。
50—60HZ频率不同转速不同,但不会烧电机…

网友F:
如果不是50-60HZ通用的电机,只是60HZ的电机使用50HZ的电源肯定不行,即便不烧,转速功率都达不到要求。不信你可以试试,我们都是另外加的变频电源来使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转速略有不一样,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要求高就上变压器或变频器吧。

网友G:
60HZ电机接50HZ电源运转没问题。近期做了个实验,400HZ/12000转高速电机接变频器输出60H,不到1分钟电机冒烟烧了,普通50HZ电机接变频器60HZ力矩转速都没问题,变频器超过70HZ电机无力频率再高就不转了,但不烧电机。

网友H:
这个好办,如果你有可匹配的变频器,使用变频器就可以的。如果没有也可以使用星形接法。

网友I:
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旧机台,电机是三相220V 的.直接用一台380V 的变频器驱动,不过电压输出最高设为220V.可以驱动电机.由于是试机就没全速运行.期待你试试.

网友J(2022-07-24):
是角接三相220,把他改成星接就可以接380了。如果是星接三相220,就要搞个变压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在大佬们的指教下,现在我公司已顺利完成了设备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