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无正文)

楼主:
这基极为0怎么导通呢?

网友A:
Q4基极接那里了

网友B:
如果电路图没有画错的话,运放(比较器)是正负双电源,运放输出为<-0.7 V时,三极管导通。
至于什么时候运放输出<-0.7V,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基极接那里了
基极接地,0电位,或者说,是运放正负双电源的中点。
不过,严重怀疑电路图画错了,2个三极管的极性不一定正确。因为照现在这个图,这2个三极管的导通、关断的关系不清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Q4通了Q5再不通就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Q4通了Q5再不通就是坏了
电路图Q4Q5就这个画法,Q4通了,Q5不会通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由?
1、Q4导通的条件:射极电位Ve<-0.7V,且其集电极C有正电源。。。这个正电源从哪里来?
2、Q5导通的条件:基极电位Vb>0.7V,这个电压从哪里来?

如果,Q5改为PNP极性且C-E互掉,似乎还说得通些。。。。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与前一级运放的关系另说了。
或者,Q4改为PNP极性且C-E互掉,也可以说得通些。。。。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与前一级运放的关系另说了。

现在,他们的关系比较暧昧。。。牵着手,但关系不大。。。最多算陌生同性?

有兴趣的,可以仿真验证一下吧。

楼主:
393运放7脚输出负压Q1导通Q1的集电极也没有正电Q2不能导通呀。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分析Q1和Q4的基极为0是+15和-15的0电位。

网友C:
这个电路显然有错,Q5基极没有电流通路流入。另外LM393是比较器,输出结构不同于放大器,是集电器开路(OC)输出的,不能给负载提供输出电流,只能流进。
原电路估计是为了在L3大于L1时提供换向信号,一个脉冲输出,Q4是PNP的,接法与电路也不同,还应该有电阻,在Q5输出一个低电平换向脉冲给MCU。

网友D:
共基极放大

网友E:
会不会是这样子

网友F:
1楼这个图纸只能参考一下,错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