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新车间设备布置如图,两边各放N台设备,功率有大有小,10-100KW都有,基本都是人工手动操作,一级配电箱从变压器拉出,一共才分5路,断路器比较大,500A-1200A
从配电箱到各设备,考虑走桥架的方式.
那么有没有规范或标准,应该怎么拉电缆?
一台设备拉一条电缆?不太现实吧,那不得有N个开关?
几台设备公用1个开关,那么到设备旁边是不是可以做个分配箱?
因为设备功率有大有小,如果拉1条大线径电缆,那么分配箱之间,是不是要在桥架内做T型接头,这样的作法规范吗?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现场有分电柜的话,可以考虑一条大点的电缆到分电柜,然后分到各个设备,要是现场没有分电柜,就得考虑用汇流排,在主电柜里面分成各个小空开,走到各个设备!
考虑到成本,在现场有分电柜肯定要节省一点,而且维护也方便些!
如果是防暴场所,就得考虑第一种方案,相对要安全些!
+5

网友B:
我们采用总电柜到分电箱,分电箱到设备,一个空开控制一台设备,这样维护简单,安全…

网友C:
用分箱简单点·

网友D:
以前是分3级来搞的,总电箱拉线走桥架,到2级电柜,也就是好几台设备的总电柜,然后2级电柜又拉线走线槽一路分到每台设备的专用小电箱,一路分到灯,插排,风扇,乱七八糟杂用小电箱

网友E:
走线用桥架,安装方便
可以用分电柜,总柜,分柜,机台
这段时间刚好有个新厂房规划,就是这样思路

网友F:
该花的钱必须花(一级/二级),不能偷懒。
通常的做法就是一级配电箱出去,两条设备线都要单独设置二级电箱,二级电箱就是里面安装N个开关独立分管N台设备,一个二级电箱能装的开关是有限的,N台设备要平均分成N段,每段之前要制作一个二级电箱。

网友G:
应该有或画一个设备排列平面图(每台设备安装功率,设备间距等)。

可以配四个分配电箱,安装位置考虑供电功率,线缆敷设方式取决于设备、用电环境、现场土建条件等

网友H:
用预制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