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正常情况下下载以后会弹出来东西,触摸屏会变成自己做的图像,我重新装完软件后还是不行,但是用别的电脑能够下载连接触摸屏

楼主:
目前摸索到内部错误,路径中具有非法字符,但是我的路径中就是英文名

楼主:
换电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换电脑可能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A(2023-12-20):
应该是接口没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