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电压取值问题

楼主(2022-05-19):
现有2路电压值,设定第一路电压值在0.1V、0.2V、0.3V....1V时,读取另一路的电压值。这个2路电压是同时变化的。

用的是信捷PLC模拟量模块和威纶触摸屏(模拟量转换速度是2ms,PLC扫描周期是0.2ms)。

现在问题是,当第一路电压如果变化太快的话,第2路就读取不到。速度慢的话,能够读取得到。求助如何在第1路变化快的情况下,也能够读取到第2路电压值?

网友A:
电压从哪里来的?感觉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B:
你是说,有两路信号,当第一路信号,在满足特定电压的情况下,去读取另一路信号吗?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在不停判断条件。

网友C:
两路独立的电路,不会存在第一路变化快就测量不到第二路的状况吧,生产线上一般不止两路模拟量在同时工作的,就算你对应的那路把线拆了,读出来的数据也就是灵

网友D:
太快了不行.
而且判断点不能用准确的,用一个范围.
其次,你不如连续采样,不确定固定电压点,而采用时间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有2路电压值,设定第一路电压值在0.1V、0.2V、0.3V....1V时,读取另一路的电压值。这个2路电压是同时变化的。

用的是信捷PLC模拟量模块和威纶触摸屏(模拟量转换速度是2ms,PLC扫描周期是0.2ms)。

现在问题是,当第一路电压如果变化太快的话,第2路就读取不到。速度慢的话,能够读取得到。求助如何在第1路变化快的情况下,也能够读取到第2路电压值?
我觉得你陈述的有问题
设定第一路,读取第二路,这应该是一个给定,一个跟随
怎么可能同时变化?第一路变化太快,第二路读不到?等一会儿能读到吗?
第一路与第二路中间有什么活动,让人家有喘息的功夫,否则可能第二路永远没消息--过程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