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请教下欧姆龙PLC中有没有和三菱ECO指令一样的指令。

有的话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欧姆龙PLC中有没有和三菱ECO指令一样的指令。

有的话是啥?
解码器:MLPX  编码器:DMPX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你不会的,怎么啥都会呢!

网友C:
欧姆龙没有与DECO完全匹配的指令
比如你想DECO D0 M2 K8 欧就要费周折才能达到,短时间想不出简单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