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变频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空载时六路驱动电流和带载时一样大吗?有知道的师傅解答一下!

网友A:
原则上差不多,至少你的仪表是测不出差异的。

网友B:
说说我的不同看法。
六路只能大致上或许是接近的,但仪表测试值应该有差异,完全一样看不出差异,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每路电流值的大小,最终由电路形式和测试方法说了算。6路基本上差不多;上3路或下3路之间基本上差不多,但上、下之间差异可能巨大;六路有4个甚至5个测试值,换句话说,一路驱动一个测试值,如富士P9S的小功率机型。以上几种情况都有。
可以据供电电压值、供电方式、栅极电阻大小等,预判测试值的大小,符合即无故障,不符合即有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纵向比较,不是横向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纵向比较,不是横向比较
有道理!两台同样是75kW的变频器,驱动测试电流可能有10倍之差(夸张点说)。但本机的上3路(或下3路)驱动电流,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咸工,他问的是空载和带载时的驱动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咸工,他问的是空载和带载时的驱动电流。
嗨,粗心了,是啊,空载和带载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

楼主:
谢谢咸老师和各位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