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说下L2901 9ck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5-19):
这个芯片网上找不到同型号的,9ck g4是封装形式吗?能用其它l2901代替吗?

网友A:
丝印L2901 应该是 LM2901PWR.

网友B:
L2901就是LM29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01就是LM2901。
谢谢你的资料,再请教下,可以用其它的l2901代替这款吗?如l2901 88ck或l2901 77ck等

网友B:
这是四重电压比较器,同类的有μA2901、HA17901、NJM2901、M51924,可以直接替换,但问题是你能否找到。
其实你输入LM2901百度搜索一下,就会找到不少邮购的地方。
只要是LM2901,封装一致都可以替换,封装不同的话,只要各脚定义相同(甚至不相同),只要设法固定后引线连接起来也是可以的,关键你有没有这种焊接技术。

网友C:
后辍是生产日期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四重电压比较器,同类的有μA2901、HA17901、NJM2901、M51924,可以直接替换,但问题是你能否找到。
其实你输入LM2901百度搜索一下,就会找到不少邮购的地方。
只要是LM2901,封装一致都可以替换,封装不同的话,只要各脚定义相同(甚至不相同),只要设法固定后引线连接起来也是可以的,关键你有没有这种焊接技术。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