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力士乐变频器直接modbus通讯启动的方法

楼主(2022-05-19):
设定通讯格式、频率设定来源、运行指令来源等一些参数设定都没有问题,就是现在我想直接通过modbus通讯启动变频器正转运行
,像INVT变频器我直接向H2000里面写入K1(正转运行)向H2001里面写入频率就行,但是这个力士乐的通讯控制地址7F00里面16位的2进制我看不懂应该怎么设定,请帮忙看下后8位我应该设定多少?是不是我只要保证2位是0(正转)就行?

网友A:
巧了前两天刚刚做了这个控制。
对应参数:1000 0001;计算下来直接给7F00赋值H81就可以正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晚上在设备上试试看。
还有反转就是1000 0101是吧?
另外问下你是用的台达PLC么?请教下台达modbus RTU通讯时D1050-D1055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B:
正转0081,停止008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这里的H81就是正转的数据啊,我手册看这一页的时候想了好久到底这个0081是啥意思,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再请教下关于台达modbus 读写指令,手册中写用ASC码时数据存于D1070-D1085,再转存于D1050-D1055;而使用RTU模式时,则D1050-D1055无效,那是不是说RTU模式时数据是看的D1070-D108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再请教下关于台达modbus 读写指令,手册中写用ASC码时数据存于D1070-D1085,再转存于D1050-D1055;而使用RTU模式时,则D1050-D1055无效,那是不是说RTU模式时数据是看的D1070-D1085?
我没有用过台达通讯,但从手册来看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里的H81就是正转的数据啊,我手册看这一页的时候想了好久到底这个0081是啥意思,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反转就是0085
这里顺便提醒一下,关于变频器做MODBUS通讯可不可靠的事前几天论坛还在讨论过,
多数人的建议是启停控制还是外部端子控制比较好,调速、读取一些参数什么的通讯方便,
因为像你这个如果要停机必须要发送0088才行,如果万一通讯出现问题,这时除非断变频器电源才能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特意提醒,昨晚看了下我们现场的设备,频率设定是用的通讯,电机正转是用的外部输入端子X1,和版主说的一样,当时看到变频器的设定参数E0.01设定的1,还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用通讯控制,原来是这样的。
另外版主,上面RTU通讯时H2102的地址是用的D1073下和D1074下,那我实际应该看哪个寄存器?是不是D1073和D1074随便看,2个都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再请教下台达 MODRD K1 H2101 K6
根据力士乐变频器手册,地址H2101=C1.01,H2102=C1.02,H2103=C1.03,H2104=C1.04,H2105=C1.05,H2106=C1.06
但是实际变频器C1组参数中并没有C1.02-C1.04,所以只要参数组中间没有连续的写PLC程序指令时就不能写K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特意提醒,昨晚看了下我们现场的设备,频率设定是用的通讯,电机正转是用的外部输入端子X1,和版主说的一样,当时看到变频器的设定参数E0.01设定的1,还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用通讯控制,原来是这样的。

另外版主,上面RTU通讯时H2102的地址是用的D1073下和D1074下,那我实际应该看哪个寄存器?是不是D1073和D1074随便看,2个都是的?

实际应该是看两个也就是32位,这个分高16位和低16位,你用32位的数据寄存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根据力士乐变频器手册,地址H2101=C1.01,H2102=C1.02,H2103=C1.03,H2104=C1.04,H2105=C1.05,H2106=C1.06
但是实际变频器C1组参数中并没有C1.02-C1.04,所以只要参数组中间没有连续的写PLC程序指令时就不能写K6?

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需要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再请教下通讯往变频器写入频率,一般PLC中程序用哪个M作为开关啊?准备写个简单的程序,待会去设备上试试,频率开关不知道用哪个。看到网上有用M1012(100ms:50ms on/50ms off)时钟脉冲作开关的,那这样电机的频率不是不能修改了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没有用过台达的,不清楚怎么搞,你可以去PLC论坛里面的台达PLC开个贴问关于台达PLC做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把设备上的变频器和电机线都接好了,准备实际测试的,结果发现PLC被加密了,程序都写不进去,设备钱结清2年多了,还是个半成品,领导联系好多次说过来给改进,每次领导打电话催,他们都说疫情过不来,领导没办法把设备拉出来让我们自己改看看,结果PLC密码还不给,感觉真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