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两个开关电源同等输出,负级并联可以吗

网友A:
负级并联是可以的,哪怕是电压不一样都可以,比如12V和24V

网友B:
你还可以与N,地线连都可以

网友C:
不要把正负极同时并联就行了,除非你的是专用的可并联的型号;

网友D:
这个叫共地

网友E:
很多设备都这么干呀!

网友F:
负极连在一起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普通型号的正级并联有影响吗

网友G:
负极并联不算是共地吧,应该是共 0  吧,进口的机器很多GND和真正的地接一起,但国产的很多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C:
你并正极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H:
负级并联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并正极的目的是什么?
我在激光设备上看到过,四个800瓦的48V开关电源并联供电,按我的意见还是采用3000瓦单个方便…

网友I:
两个电路之间如果只有一条线相连,这条连线中时没有电流的

网友J:
同等电压输出的并联应用,应该串联合适的均流电阻后再并联,否则会造成电源本身工作异常。

网友K:
为什么要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