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程序里C0应该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2-05-19):
由于没有信捷PLC,不知这样写程序,C0会一直为1,还是为0,还是0,1不停交替?

网友A:
应该是off
或许你用的PLC是个例外

网友B:
是为0,计数器是靠上升沿计数的,而SM0是一直闭合的,
就算是正常的计数,比如前面用X或者M,也是一直是0,PLC是从上往下扫描的,
虽然扫描到计数这一行C0会导通,但下一行又马上复位了。除非复位放在上面,这样可以导通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