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其中3轴是负责料盘上下料动作,其余8轴只负责球阀的开关动作精度要求不高……如题11轴是不是只能用总线控制方式啊?还有欧姆龙PLC没有总线口?

网友A:
没有复杂的运算用普通的定位模块也可以,不过11轴要配多个模块,成本上会比一个16轴的模块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有什么推荐的型号和配置吗?

网友B:
球阀还用伺服?惊呆了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气密性和疲劳测试

网友A:
OMRON  CJ1W-NCF71 16轴 MECHATROLINK-II接口的,当然你的伺服也要对应的支持;
另外三菱及KEYENCE的也有对应16轴模块,就是用的总线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C:
方案比较多
小型机,CP1H*3
xxCPU+CJ1W-NCF71 MECHATROLINK-II
xxCPU+CJ1W-NCF81 EtherCAT

网友D:
NJ+Ethercat伺服。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气密性和疲劳测试

不知道有没有速度要求,否则信捷XC5搞定了,有4轴脉冲,负责料盘上下料动作。

你那8轴负责球阀的开关可以用MODBUS通讯。

网友F:
真正的有钱人啊,控制个阀门的开关都用伺服,就算你的阀门需要不同的开度,完全可以选择用4--20MA的信号,如果只有开关的动作,那就更简单了,估计阀门的执行机构是你们自己定做吧,那就没的说了

网友G:
可以选择汇川H3U+CANOPEN总线,本体5轴,其余轴轴CANOPEN总线;也可以选择2个松下FP-XH的PLC,2个PLC走PILNK通讯也挺方便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有钱人啊,控制个阀门的开关都用伺服,就算你的阀门需要不同的开度,完全可以选择用4--20MA的信号,如果只有开关的动作,那就更简单了,估计阀门的执行机构是你们自己定做吧,那就没的说了

。。。。最烦你这种看帖不仔细,拿起键盘就喷的 !

       人家说了,用于测试 , 用于疲劳测试 。

网友I:
脉冲也可以
三菱一个FX5U本体4轴,加上4个FX5-16ET/ES-H ,可以控制12个轴。

网友J(2022-08-03):
11轴要配多个模块

网友K:
cp1h+两个nc413就是脉冲12轴
CJ2M+三个NC413或者MD211+两个NC413
总线上NX1-1200 12个轴

网友L:
品牌没要求的话汇川H3UPLC+伺服还是不错的,可以总线控制

网友M(2022-09-04):
如果不差钱的那种项目,直接上总线伺服了
如果廉价方案其实不用那么往那么高端的配置思考,3路脉冲的PLC很多,控制上下料
然后现在很多伺服自带点位表功能支持MODBUS修改点位表地址,球阀就开和闭的话懒一点MODBUS都不用直接伺服里设置好地址,用输出点去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