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这么好用的指令没找到啊。。没有这个功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好用的指令没找到啊。。没有这个功能了吗

使用Switch指令来替代。

网友B:
。。。。除了楼上的用法,还可以用 ;

                                置位复位

                                赋值比较

                                SCL语言中的CASE指令

网友C:
这篇文章是利用if-then和case实现的说明,供参考: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75713751581301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