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设备需要改制,以前分公司做的,但之前负责的同事早离职了,所以,这事落到他头上了。他今天仔细看了下这程序,听说骂死那人的心都有,大吐苦水说道:自动流程必须用流程步来写,所有用起保停来写的都是垃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需要改制,以前分公司做的,但之前负责的同事早离职了,所以,这事落到他头上了。他今天仔细看了下这程序,听说骂死那人的心都有,大吐苦水说道:自动流程必须用流程步来写,所有用起保停来写的都是垃圾。

时间太充裕了,才会在意这种想法,如果被下面的人骂,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甚至于还可能奋发图强了。

网友B:
一个好的程序确实应该要让其他人接手的时候易于阅读并方便修改。

个人认为最好的程序控制写法是对设备每个部分动作子程序建立一个Step字
当Step=0时为停止状态
当Step=10时执行什么,条件满足后,Step=20
当Step=20时执行什么,条件满足后,Step=30
当Step=30时执行什么,条件满足后,Step=40
当Step=40时执行什么,条件满足后,回到Step=10
当Step>0时停止条件满足后,Step=0

这样其他人哪怕初次接触程序,只要监控这个变量当前值是多少就是处于哪一步,而且为什么不往下执行很容易监视到哪个条件不满足的原因

而且设备各个部分之间的数据交互不要通过程序的触点,而要学会通过数据来交互。

最怕的是一大堆条件互锁,上下非常多的程序行有关联的。各个子程序之间有大量数据不通过数据接口形式交换的而是直接引用程序触点的。头都大了。

网友C:
对的,尽量通过接口编程,像通过STEP编程的话,块之间最好也不要通过步号交换信息,否则加一步减一步也很蛋疼

网友D:
中大型机,SFC顺序控制确实便于阅读,查错,修改,按布号,类别清晰排列,交接方便,不过有些小设备又没多少步,这么写麻烦,就随便写咋简单咋来,动作OK就算成功

网友E:
改造他人的程序,就要先下点功夫看懂他原先的程序架构,了解原先写程序人的思维逻辑;

等了解了以后,你再按照自己的逻辑增减程序,最后项目做出来了再狠狠的骂他的程序很垃圾!

多说一句:如果大家写程序都用一种的方法,那如何体现出你逻辑思维的价值。

一句话,还是改的程序少。

时刻谨记多学习!

共勉!

网友F:
说不定还是故意那样写的,反正我日后也不负责这设备了。

网友G:
我维护的这个程序以前的人也是启保停写的,我增加了些功能又按自己习惯的写的

网友H:
被控对象的启停,哪一个不是归结到起保停?

7楼的图中M1161 启动条件10个,断开条件6个,没启动或没保持一目了然,如果用2楼的方式,能快速查到问题点?

他的不垃圾,那就出个布拉吉的控制看看,面对有上百个启动/断开条件电机起保停,难怪大拿当时只是说纸谈他会但不肯出程序。

网友I:
人还是不能吃太饱啊,存在即是合理,复杂的程序也是由简单的动作组合而成,条条大道通罗马,各施各法而已

网友J:
起保停本来就是电工的基础,那么是电工人多还是程序员人多?这还用问么?

当然,你要是C或者C++顶级码农出身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你既然是高级码农出身,那么也不会看得上PLC这个苦逼的行当了吧?突然想起论坛万总,总是对编程工程师的技能不断的进行评判,殊不知每个行业都分三六九等,高中低档,一棍子打死所有低档的技能,显然不是合格行业管理者,至少只是一个纯研究技术的思维。

根本就不会用上层管理的思维的因人而异的施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人还是不能吃太饱啊,存在即是合理,复杂的程序也是由简单的动作组合而成,条条大道通罗马,各施各法而已
1条指令和1000条指令有时达到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人还是不能吃太饱啊,存在即是合理,复杂的程序也是由简单的动作组合而成,条条大道通罗马,各施各法而已
1条指令和1000条指令有时达到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本机有能用极少指令解决的没有使用,只能说明他对机器没吃透或缺练
也可能是低端机要完成中端机有的指令而动用大量基础指令
80年代末遇到过,可能是定制机,西德进口的装备用PLC(照片)与手里的没看出啥区别,程序中就是用到了中端机有的指令,给予他指令变换,半年后说功能通过,要订几十台试用,提了新的要求,瞬间明白用在哪方面.可能是这次互动,后来有了很长时间的合作.

网友L:
流程控制一直都是用这种模式搞,间隔10,中间穿插动作也方便。

后期修改也一目了然

网友H:
回复 网友L:
请教
7楼的第一个控制如何用你的方法做到?这应该属于典型的起保停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请教
7楼的第一个控制如何用你的方法做到?这应该属于典型的起保停控制。

有啥好请教的。

那种靠自锁做流程控制的,后期改起来,看起来麻烦的很,

包括程序卡在哪里,调试也麻烦

别人的程序,我也懒得看,又不要我去维护,修改。

网友M:
步数少的时候,用起保停比较方便

网友N:
这只是写程序风格不同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看别人的程序,还没有不被我骂的!不是因为我牛,而是因为没有人看别人的程序会是件轻松的事!
只要对设备工艺熟悉,再垃圾的程序也不是事。对设备工艺不熟悉,程序写得再清晰看起来也费劲。
面对陌生设备,一定是先搞懂工艺,再看程序。

网友O:
面对陌生设备,一定是先搞懂工艺,再看程序。

网友P:
起保停是最基础的,说不上垃圾不垃圾。

网友Q(2023-08-09):
。。。让机器动起来谁不会?程序就是有优劣之分的,可维护性高才是好程序。一个公司里最重要的就是统一风格,当然非要把什么人情世故啊什么勾心斗角什么的掺杂在里面当我没说。那些高端行业与技术受到政治干预的例子真是数不甚数。难修改的程序也是一种壁垒,算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翻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