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西门子s7 200通电无反应,查为共模线路断路,换新后有24v与12v直流输出。现在的现象是通电后听到有继电器动作声,控制板run stop灯不亮,但部分元件如贴片电解电容有电压,输入输出电板其中贴片电解电容两端只有0v,无24正压,断电测量电容,指针先向右摆后返回在某刻度不动,测其它同类电解电容都同样,这是电容坏了吗?
另外在断电后plc输入输出指示灯会全闪一下就熄灭了。
请教下这一般是哪些元件导致的故障,谢谢

网友A:
从故障迹象分析,可能是供电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B:
指针先向右摆后返回在某刻度不动,测其它同类电解电容都同样,这是电容坏了吗?
电容充电时向右摆动,结束后摆回,停在什么位置要看电容的质量。因为你是在电路测量,电容质量就不好说了

网友C:
电容在线测试结果不作准,真要测试的话要拆下来测,一般状况下,电解电容是先看外观,有怀疑的再拆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