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定义了两个数组
short a[16]
short b[15]

然后给每个数组里的变量getdata

然后判断每个变量是不是不等于0
if (a[0]|a[1]|a[2]|a[3]|........................................b[0]|b[1]|b[2]|b[3]|...................................)<>0 then
setsata...........

要是数组长,变量多,那像上面这样好繁琐
想用for循环来做,该怎么写?

网友A:
用变量做数组,用 fot   to指令循环做比较

网友B:
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2022-07-30):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但是参考了下,主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参考了下,主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16],b[15],n,m
bool d=0
GetData(a[0], "XINJE XC Series", D, 100, 16)
GetData(b[0], "XINJE XC Series", D, 200, 15)
for n=0 to 15
if a[n]<>0  then
d=1
end if
next
for m=0 to 14
if b[m]<>0  then
d=1
end if
next
SetData(d, "XINJE XC Series", M, 1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2023-08-23):
回复 网友B:
感谢YXBK 版主!非常非常感谢!

一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我想要a0~a30 这些数组中有一个为1 ,就设LW152 为Z, 否侧设LW150为Y ,而实际是现在这个宏运行后同时将LW152设为Z,和LW150设为Y了,
我想可能是:假如a0为1,其它为0时, for第一遍时,将LW152设为Z了,但它没退出循环,继续for下一个,就又将LW150设为Y了,后面改了下,加了break中断循环

可这样还是不行,我这样测试,a0为ON时,是正常的,只改了LW152的值,可我把a0改成OFF,a1改为ON,再测,结果LW152与LW150的值都改了

后面我看了版主的代码,受了启发,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不知道一开始的代码问题出在哪,加break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