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在昆仑通态创建个内部变量,用16个按键控件代表内部变量的16个位,不管每个按钮最后的状态都可以得到整数1个数据,这种方式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在昆仑通态创建个内部变量,用16个按键控件代表内部变量的16个位,不管每个按钮最后的状态都可以得到整数1个数据,这种方式应该怎么实现?
建立变量时不就可以这么做么,看红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在昆仑通态创建个内部变量,用16个按键控件代表内部变量的16个位,不管每个按钮最后的状态都可以得到整数1个数据,这种方式应该怎么实现?
如果只是想通过按键修改一个数据的某一位状态,楼上ok
“可以得到整数1个数据”--请举例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