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1):
西门子plc更换电池后开机plc运行灯不亮了,有时开机就正常

网友A:
都改造成外置电池了,终于省了买电池的钱了

网友B:
我们都是焊两个七号或五号电池

网友C:
搞个小电池盒焊上

网友D:
怎么像KOYO的SR21 ?

网友A:
如果是S5的话,换电池后要经过复位后运行才会进行,楼主的这个古董还真没用过,也没有相关手册去参考,如果你有当年进机的随机手册可以看看换电池后的操作,一般是翻译版本,原装版本看起来也比较累
看你的这个机也基本是继电器输出的,趁早留意一下动作流程,整理一下资料,换成其他的控制系统吧,不要以为西门家的质量就一定很好,时间太长的话,还是会出问题的,你这个,配件估计都不好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