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找不到YOTO CT7计数器手册,还是在万能的X宝上找到。。。。

楼主(2022-05-21):
原计数器粘贴的拨码开关示意图模糊不清,接线端子定义不清,硬件维修、检测很麻烦。
X宝上找到店铺,打开一看,居然附带完整的使用手册。
不敢独藏,共享给大家。
手册第一个图片中,拨码开关SW2和SW3的设置标识不清楚。大概应该是,SW2用于设置CP1端子INPUT极性,SW3设置CP2端子INPUT极性吧。

网友A:
电子计数器是很常用的配件,这个在淘宝上基本都会有的,包括很多的国产编码器,角位仪,薄膜电位器等等,只要你问店铺,一般会有资料的
举个例子,这段时间在设计一条涂布线,需要用到电控的高温空气管道阀门,上淘宝一找,就找到了D941W系列的,有了这阀门,涂布机的烘箱的各个区的温度就控制更精确了(这个生产线的热源来源是热风炉,主要是为了规避安监的热油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下载到工作电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册已经下载,对照了YOTO CT7-PS6计数器,2个计数器的拨码开关有区别。。。YOTO CT7-PS6计数器是3位拨码开关,而且原说明书对这3个拨码开关的设置功能似有不明不白之处。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www.yotochn.com/jsybii.html
这个文件上有3个拨码开关,看看是否跟楼主用到的模块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yotochn.com/jsybii.html
这个文件上有3个拨码开关,看看是否跟楼主用到的模块一致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