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1):
小型汽油发电机,带载和轻载时电压不稳,比如跑着补胎的维修工,用的是电焊机,搞不好就把逆变焊机烧了。怎么解决?想用PLC控制它的油门,能否实现?

网友A:
带负载和轻载电压不稳定?先确定是否轻载都不稳定,如果轻载都不稳定怀疑是失磁
这个用PLC去改造不实际,小型机,如果你怀疑是控制板不稳定,直接买个控制板换上去更便宜

网友B:
观察一下电压不稳幅度和在什么情况下电压不稳,调一下控制器设置看看。
调励磁是改变电压的,调油门在单机情况下只改变转速(不考虑电负载变化),也就是改变了发电的频率,实现不了你的要求。PLC也不是啥都适用,最好别用它做发电机本身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