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1):
怎么把U盘里的程序输入到这个数控系统啊?没有USB接口,有RS232接口

网友A:
232应该得用品牌专门的软件连接后在传输

网友B:
这个系统没用过啊,但你这个机器用了也不少时间了,你工厂的操作工肯定知道吧,除非你的系统是在这机的操作盘上直接输入而不是通过外部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都是直接手动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你要先和厂家确认这套系统支不支持外部数据输入,很多老的系统未必会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在电脑上用哪个软件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