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1):
在PLC里怎么实现一个自复位按钮按第一下关第一个灯,按第二下关第2个灯,按第一次的时候第2个灯的状态不变。

网友A:
按钮脉冲对于一个中间标志位(比如M0)进行取反,同时,检测按钮的脉冲,比如M1。按照下面顺序执行,即可实现你要的内容,你可以转成梯形图。A是与门,AN是与非门,R是复位。

A M1
A M0
R 灯1

A M1
AN M0
R 灯2

网友B:
你先画出时序图
然后使用移位指令做核心,在依据时序图做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计数加判断,可以控制好多灯

网友D:
上微分,计算指令,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