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塔水罐控制问题

楼主(2022-05-21):
无塔水罐,用的是电接触点压力表,在不拆压力表的情况下,怎么区分哪个是公用线?线的颜色有否统一标准?

网友A:
不同的工厂生产的表,接线颜色不同,甚至同一个工厂不同用途的等级的接线的颜色都不同,但是有一共同点,接线排的三个端子的功能的定义是通用的,无塔恒压供水,部分是用电接点压力表,但实际上更多是用电流输出的压力传感器配合变频器使用,毕竟现在变频器不贵

楼主:
接线排的三个端子的功能,具体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认真看下表里面最多拿个表测就知道了   。。。。。。

楼主:
只用一个常开触点和常开、常闭都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压力表型号有吗?

网友D:
管道有压力吗?
有水压情况下,调上限到压力下一点,用表测一下
断表前水阀,卸放表内水压到下限,再用表测一下,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