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1):
现在用的是台达的ES3系列

以前用,台达EC2 ES2 EH3 都是这样写的,如图

通信成功,通信逾时,通信失败都会增加计数器

每种状态接收后自动复位

计数器的每一位都输出一个线圈,线圈负责送信和接通写通信的指令

送信都完毕,计数器复位

楼主:
具体问题就是,通信没问题,能通信上,只是过了一两分钟就断了。计数器会卡在2不在动,按理说失败和逾时都应该不会卡住的
换了个方法,可以了,但是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

把增加计数器改成系统脉冲时间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第一种方法不行呢

网友A:
我就用标志位轮询,哪怕多几个通信指令。计数器处用接收完成、接收超时等上升沿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