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2):
请教大家,负的50度到正的150度可以和0到100的变送器匹配用吗?谢谢大家

网友A:
能否匹配取决于:1.该变送器能否接收测量元件的信号,即变送器要与测量元件匹配; 2.该变送器输出的是否是标准信号, 且量程能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pt100的传感器和变送器,这样匹配测出有误差吗?谢谢

网友B:
实际温度范围在0-100内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pt100的传感器和变送器,这样匹配测出有误差吗?谢谢
固定的话(那种最简单的塞进盒里面的模块)应该不能匹配.变送器接受0度的pt100电阻,转出4ma,-50不一定能对应或者误差会大点.150度的话,那就更超100度的20ma了.
能调的高级的另说.

网友D:
如果你测量范围是-50~150就不能用,是0~100就可以用,很简单的问题
根据需要选变送器

网友A:
pt100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分度号pt100)匹配完全可以, 测量误差在pt100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允许误差范围内。
   再说几句:
   1. pt100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200---850度,温度传感器没有测量量程这一说法。你的温度传感器标有-50---150度, 不是量程是测温范围, 为什么呢?在实际生产中由于温度传感器绝缘材料,保护套管材质,测温元件线径,制作工艺(如薄膜式, 绕线式)的不同,其将制约能耐受的最高或最低温度, 所以厂家都要标注测温范围,只能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使用。
   2.温度变送器是有量程和分度号的,量程是与输出的4---20mA电流对应的。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