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400W 1.3牛米 3000转能带多大负载呢?

网友A:
电动机扭距计算公式
电机的"扭矩”,单位是 N·m(牛米)计算公式是T=9549*p/n。
P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KW)分母 是额定转速 n单位是转每分(r/min) P和n可从 电机铭牌中直接查电动机扭矩单位及换算
电机扭矩即电动机的输出扭矩,为电动机的基本参数之一。常用单位为N*m(牛*米)。其它还包括:mN*m(毫牛*米)、KN*m(千牛*米)、Oz*In(盎司*英寸)、kq*cm(公斤*厘米)、Gr*cm(克*厘米)、Lb*Ft(磅*英尺)、Lb*In(磅*英寸)、Oz*Ft(盎司*英尺)100 Oz*In = 0.706 N*m1Lb=0.4536kg1Ft=0.3048m1Ft=12In
1Lb*Ft=0.13826kg*m
1Lb*In=0.1129N*m

网友B:
1.3牛米,大概就是10公分的轴半径,能卷起来1.3公斤的物体.4公分直径的话能13斤.

网友C:
不过减速机吗?

网友D:
就是给电机轴加个1米的杆(忽略质量),末端能产生1.3N的力。

网友E:
如果不考虑机械效率,只要你将齿轮比做的足够大,能带的负载就线性的按齿轮比放大。

网友F:
从电机轴中心伸出去一条1米的杆,忽略杆的重量,在杆的另一端放0.13公斤(1牛*米(N*m)=0.101972公斤力*米(kgf*m))重量的东西,

电机转速在3000转时可以转动起来。如果是0.1米的杆就是1.3公斤。

网友G:
说得都很抽象。我不说理论,只说实际中的东西:
大货车轮毂,把车子顶起来,空转,用手转动的瞬间最大力矩5~8N.m
第一个图是小小货车,轻卡的轮子力矩,大约就是1~2N.m。
第二个图是大卡车的主减力矩,从转动轴那测到的力矩为5.6N.m.这个5.6N.m是完全磨合好了的。
力矩也是一人不确定的东西,一般状态下,有波动属于正常。也就是第一次测和第二次测可完差很远。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