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做的不好,这公司怎么说呢,感觉是个混日子的好地方,但太无聊了,感觉做长了出去连电工活都不会干了。说是招个电工,实际干的活跟电工没啥关系,是个人都能干,也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A:
摸鱼也是有技巧的。

网友B:
这个确实尴尬了!早点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C:
不一定是个人都能干的; 其实电工是个全能,我以前当电工,修门,修锁,电焊,啥都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做的不好,这公司怎么说呢,感觉是个混日子的好地方,但太无聊了,感觉做长了出去连电工活都不会干了。说是招个电工,实际干的活跟电工没啥关系,是个人都能干,也没有技术含量!
别太纠结,有时候是系统有设置,你想设置多少天后自动更新都得。
行业岗位内干非行业工作,要看工作量占比,如果占比太高,就可以有新想法了,就像自己学技术,却选择了自己极端不喜欢的专业。

网友E:
用我的经历做例子吧,我原来是做电工的,也在工地做过接线,调试的活,反正就是机械,电气方面的工作,我都做!后来想着回家工作,看到我们当地一个贸易公司招技术支持,我想我来试试吧,结果一顿乱侃,什么变频器,PLC,什么模拟量,开关量,一通的乱说,把老板说懵了,就来工作了。其实我根本不会调变频器,不会PLC编程,就是知道这些罢了!我想着到公司不会让我直接上手编程吧!
然后到了公司,确实没我啥事,都是左手买,右手卖的事,我反而每天无所事事!干了半年,我还是无所事事,看老板的意思是想给我降工资,或者再把我裁了,我心说这不行!正好有个公司的单子是做几个电箱,只是正反转电路的,电路图在工地也见过,我说这东西简单,我能干,然后就主动揽下来了!以前公司都是直接外包报价,几乎都不能中标,现在把人工费省下来了,就中标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稍微复杂点的我也接,反正自己琢磨,不会了就百度,也就做下来几单配电柜的事!替公司赚了不少钱,老板一高兴就给我涨了工资,年底的时候还专门给我设置了一个奖励,年终奖多给了小1万,感觉很开心!
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公司里坐着,有什么他们没见过的设备,原件,我来把把关,比如进口的能不能用国产替代,原来旧型号停产了,新型号能不能替代,公司里送的活到厂里的不能用,是产品的问题,还是使用的问题,反正这些我都不怕,以前搞维修,搞工程的底子在那,一顿胡侃乱侃,厂里的技术员都能懵逼了!
要想让自己留下,得让公司觉得你有用,哪怕自己揽上点不该自己干的事也行,除非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于你来说可有可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我的经历做例子吧,我原来是做电工的,也在工地做过接线,调试的活,反正就是机械,电气方面的工作,我都做!后来想着回家工作,看到我们当地一个贸易公司招技术支持,我想我来试试吧,结果一顿乱侃,什么变频器,PLC,什么模拟量,开关量,一通的乱说,把老板说懵了,就来工作了。其实我根本不会调变频器,不会PLC编程,就是知道这些罢了!我想着到公司不会让我直接上手编程吧!
然后到了公司,确实没我啥事,都是左手买,右手卖的事,我反而每天无所事事!干了半年,我还是无所事事,看老板的意思是想给我降工资,或者再把我裁了,我心说这不行!正好有个公司的单子是做几个电箱,只是正反转电路的,电路图在工地也见过,我说这东西简单,我能干,然后就主动揽下来了!以前公司都是直接外包报价,几乎都不能中标,现在把人工费省下来了,就中标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稍微复杂点的我也接,反正自己琢磨,不会了就百度,也就做下来几单配电柜的事!替公司赚了不少钱,老板一高兴就给我涨了工资,年底的时候还专门给我设置了一个奖励,年终奖多给了小1万,感觉很开心!
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公司里坐着,有什么他们没见过的设备,原件,我来把把关,比如进口的能不能用国产替代,原来旧型号停产了,新型号能不能替代,公司里送的活到厂里的不能用,是产品的问题,还是使用的问题,反正这些我都不怕,以前搞维修,搞工程的底子在那,一顿胡侃乱侃,厂里的技术员都能懵逼了!
要想让自己留下,得让公司觉得你有用,哪怕自己揽上点不该自己干的事也行,除非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于你来说可有可无!
但是老板觉得你有用这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