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例如直流400V,100A的线和4~20mA的线放在一起,会对这个弱电产生干扰吗?我觉得不会,还是想确认下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必须的

网友B:
会的,而且经历的项目发生过

网友C:
会产生稳定的磁场吧,毕竟有电流。

网友D:
如果是纯直流,稳定直流,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是高频开关类输出的直流,恐怕比一般交流电的干扰还要大。
我猜测一下。

网友E:
通常直流电输送是正负两条电缆线集合一起的,那样的话基本没啥问题,但如果你的直流电是含有高比例谐波就麻烦了,那样就算你的电缆槽的材料都要考虑专用的

楼主:
固陋寡闻了,还以为交直流混一块干扰会厉害,有没什么参考值例如多高电压,或多大电流就不能和弱电一起走?

网友F:
应该不会,直流频率为零。含有高频谐波,你这是什么垃圾电源

网友G:
会的,直流都是交流转换来的,一般动力直流转换过程有各频段谐波,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除了实验室的恒流源有较高标准的滤波功能外。

网友H:
傅里叶变换知道吗?任何波形都是不同频率正弦波形的组合

网友I:
要想干扰,你得绕着大电流电线走几圈。
0-20ma模拟电流传输就是远距离抗干扰设计的,更何况电流发生电路整个电流回路能够对比输入恒定输出电流。

网友J(2023-04-01):
直流大电流在停电送电的瞬间干扰大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K:
动力电缆

信号电线
不要并行敷设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