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艾默生变频器ES2404能空载启动吗? 上电报ENC7(详细说明如图)。我更改什么参数能屏蔽这个。
这台变频器模块崩了,拆掉坏的模块直接上530vDC,键盘有显示并能更改参数,就是不能启动。谁会这个变频器,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把模式改成开环模式,就能不带编码器运行了,直用普通三相电机就能测试了。前提是把电机铭牌数据输入到参数中,最好执行一下自调谐
另外随便说下,艾默生ES系列的好像是电梯专用系列。我修到过sp2404的也是模块炸了,母线电容老化,容量下降,导致模块炸了。炸了后驱动部分也烧毁一大串,很多的贴片元件看不到了,有的能看到丝印也查不到型号,像是定制的。后来放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光是模块炸了,驱动部分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还是比较幸运的。谢谢你,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必须带电机运行吗?我空载运行报rs,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能不能跳过自调谐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能空载运行,必须带电机,运行前会检测电机线圈,报RS就是这个原因
报RS的处理就是检测电机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