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代替行不行

楼主(2022-05-23):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18.5kW康沃水泵型变频器S相整流桥上管击穿,想用一个单相整流桥来代替,不知道行不行,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只要电流和耐压参数够,并能妥善安装,代换是可以的。
三相整流模块价格不贵,也易于安装,换单相的,额外费不少劲儿,不建议采用。更不建议用单相模块实行局部修复,因原模板已经受损,怕存在隐患啊。

楼主:
真没想到大神亲自给我回复,感动感动感动。大神出的书买了三夲,奈何夲人悟性差其中一本细看了三遍,其他二夲还沒怎么看。

网友B:
保证模块里面S相整流桥开路且不影响其他部分情况下可以这样做,用耐压1600V50A扁整流桥代替,注意市场上整流桥有的散热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