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组态王6.55工程485连接台达DVP系列,批量IO数据上传,总是得到最后一次下传的数据,而不是实时PLC 数据,少量大约10个数据以下的上传问题不大,什么原因??
     下传数据没问题。
变量IO整型,数据类型:SHORT,读写,采集频率200ms.
采用循环变址内存变量赋值,或直接给内存变量赋值,或引用变量再赋值,效果都一样。

网友A:
还是来回应一下吧.
有点不知道你的意图.
组态王是个实时采集或者下发数据的软件.不知道你所谓的批量是什么意思.后面说的就更不知道了.
所以你的问题发生在哪里?你用的什么方式批量(指组态王)?如果是采集的话,你用事件或者连续(运行中),连续存储数据(按你另外一帖).如果是下发的话,也是按时间把数据直接更新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实时采集我没用过,是不是必须做一个界面,将IO变量赋值给显示变量啊?我这里不需要显示,只需要在需要的时候(操作钮作用时)将IO变量值存储到数据文件里,并且一次操作要上传200个以上IO变量数据。
这里就是应该是,上传过程需要时间,存储也需要时间,如何做这个功能才能实现?请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实时采集,我这里数据库数据显示修改界面已经有了,如果使用同一个界面和变量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您提到了用事件,我现在是用按钮脚本读取IO变量,再写文件的。用事件不是也是同样脚本吗?作用过程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还有一个问题,组态王在读写IO时,如何鉴别读写完成,如果能提取出这个标志,就可以将读写和存储分开了执行脚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发现,把IO变量放在显示界面上,就能够实时显示,能够保存,不放在界面上的就不能读出保存。
但是本工程要上传保存的数据几千个,都要放界面上不需要,也不现实。??
本工程不需要实时监控,只是需要的时候人工操作修改数据,或上传保存数据。

网友A:
它数据采集机制可能是,用在当前显示画面上的,才采集,画面外或者没显示的可能不采集.你可以用历史记录让它采集.但历史记录是不是满足你时间要求?如果满足,你的数据可以从历史记录里面直接取.
你描述的上传下载仍然是不清楚说的什么.
组态软件的数据采集就是上传(从plc到画面),控制修改数据就是下载(从画面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像您说的,上传就是立即采集吧。谢谢你。我看看历史记录怎么用吧。

楼主:
IO变量设置历史记录有变化1记录,在win7下运行可以。工程装在win11系统下,通讯不好,时常通讯不上,M880通讯状态一直显示通讯正常,但是应该显示数据的显示0,也不是显示3个???,但是数据不上传??
下传数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