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急修一台电梯用艾默生ES3401变频器 经查制动电路损坏 模块DDB6U104N16RRZ整流+制动

   淘了一块拆机模块急用发顺丰 回来测量坏的又要耽误三四天时间 二把刀商家害人不浅呐表情 随即又顺丰发了一块全新的表情焦急等待中忙里偷闲拆开模块 剥离Q弹胶 加热拆除坏制动IGBT 更换其它模块里的IGBT VI曲线测试和耐压测试均正常 但是铝键合线 尝试点焊无效 低温铜铝焊丝效果不理想 ***论键合线怎么焊接 求世外高人 求大侠 指点迷津!!!

   本地地处偏僻大神莫笑穷图匕见 急用发顺丰一般都在3-4天很耽误客户的急需 如果能焊接铝键合线岂不当天便可完成???

  制动电路贴片原件损坏 看不清楚丝印 咸鱼上好心的同行给拍了张 画出了电路图 供参考

网友A:
外加单一个制动管,是不是更可靠快捷?

楼主:
这艾默生设计太紧凑啊 电路板与散热片间还有层隔板 还得掏隔板 散热片打孔开丝 再则大电流高耐压的IGBT单管不带二极管的好像也很少 还得做绝缘处理问题也很多

网友B:
线断了一般直接换模块,没试过和想过焊线修复。坐等有经验的回复。

网友C:
模块里不会用铝导线吧?

网友D:
焊电池镍片的点焊机可以试试,不过点焊头要处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咸老师捧场表情我也算是老师半个徒弟 从09年便开始看您笔名旷野之学的帖子自学修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模块键合线有银的 现查了下哈 几乎都是高纯度铝键合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根本点不定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按理说,它这个也是应该点焊上去的,电流时间没调好吧。另外点焊笔磨成小一字起子一样,然后放近一点试试,接触点处理干净,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咸老师捧场表情我也算是老师半个徒弟 从09年便开始看您笔名旷野之学的帖子自学修的变频器
呵呵,我的帖子立了功了。

网友E:
这个就叫专业!

网友F:
自己焊不了的。那个是超声波焊。自己翻修的IGBT晶片不可靠。

网友G:
那东西不是用超声波键合的么?然后那线是铝的?那么细能带动几十安的电流么

网友H:
从你已经换好IGBT芯片的照片来看用这个方法试试应该可以,在引线出头端用细小铜线绕几圈然后上焊锡,前提是IGBT芯片上面的原焊点完好。

网友I(2022-06-23):
在外加一个管子试试,igbt我在外加过1.5kw的

网友J:
我很感兴趣,楼主怎么换的。看不出来。能换就有办法焊接

网友J:
回复 楼主:
要高频氩弧试试

网友K:
很想知道里面的IGBT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下面先用加热台均匀加热(加热台用配电柜那种铝的加热器贴合个铝板)温度到了用直风风枪对准芯片下部 就拆下来了

网友L(2022-08-11):
人家是银的 哪是什么铝线点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