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4):
这两个机械结构要同步运行, 有什么办法实现? 不要说同时发脉冲 机械结构不同 这边转一圈那边可能转2圈了。。

网友A:
用电子齿轮

网友B:
同时发脉冲多简单啊,只要列出比例关系,别说1:1转,1:N转都可以;

再者有纠偏功能的同步控制器,安川有一款内置位置补偿伺服

网友C:
楼主可能要使用传感器检测做同步传输,常见的是用传送连上的特定标志做同步信号,以保证物料在传送带上的位置可控.
这样的话,A标志做基准,B标志做跟踪修正

网友D:
机械算好是多少比例,电气按照这个比例就可以了,可以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也可以控制脉冲的发送。

网友E:
机械同步的方法多的是
液压系统,简单的有机械同步阀,复杂的可以用伺服阀
齿条强制同步,常用于平面同步进出的棍组
。。。。。。。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机械设备设计方面的传动同步设计这部分,这类的书出版的时间比较早,但还是比较实用的,图书馆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