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4):
一条流水线上有AB两个光电检测点,工件从A点进入,输送到B点,输送线长度8米,工件之间的距离不等,输送过程工件之间可能发生位移,输送线上可能同时有0-10个工件,要检测记录每个工件从A点到B点的时间(ms),这个功能怎么实现?用西门子1200或其它plc

网友A:
第一个工件触发光电A时,记录当前系统时间并记录,例如存入数组A【0】
第二次触发光电A,。。。。。存入数据A【1】
......

第一次工件触发光电B时 ,记录系统时间,将此时间减去A【0】,就是其花费的时间
。。。。。

西门子V14或者以上版本你可以参考一下RUNTIME指令,且支持不定长数组功能。

其他厂牌的PLC要考虑同时存在工件的最大数量来确定数组长度。

网友B:
或者定时器?不知道定时器的分辨,能到ms不.

网友C:
ms级?
10ms级凑活
100ms级没问题

网友D:
如何不影响工艺的话,我觉得需要修改流水线,不要形成串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PLC本身扫描周期10ms以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LC本身扫描周期10ms以上了
搞不清你用的PLC是太老,还是程序太大太复杂,亦或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