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4):
哪位师傅有施耐德ATV610 132kw的变频起图纸,现在通直流电,显示电容充电故障,

网友A:
我怀疑你姿势不对!电容呢?那边是不是有检测?这鸟机器烦得很,软件跟windows一样喜欢打补丁,版本不一样参数都不能拷贝,又不支持软件,各种信号又不隔离,动不动烧芯片!

楼主:
电容已经拆去,漏液了。报crf,怎么才能屏蔽掉

网友A:
我只搞过22kw的,不知道你这个跟我的有什么区别!你每个插头看看什么功能!只能提醒一下,这款主板容易坏,电源板上的主芯片也容易坏,主板和电源板必需版本一致,不能随便换板!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系列的就属于工业辣鸡类的,最平常的就是炸主回路,整个机器烧起来都常见。我记得这个板子拆出来单独加电好像不报,试试看!要注意这个电源板炸鸡有一定概率会坏电源板上的主芯片,祝你好运!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两台45KW单独试板也报CRF,装机上三相电就不报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质量太差,两年多坏了两台了。远不如国产的耐用。关键他妈的还没图纸,设计贼吊怪。

网友D:
工厂一台设备两年坏了3台75KW ATV61,前几天又一台输出三相不平衡但不报警,还没动手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系列的就属于工业辣鸡类的,最平常的就是炸主回路,整个机器烧起来都常见。我记得这个板子拆出来单独加电好像不报,试试看!要注意这个电源板炸鸡有一定概率会坏电源板上的主芯片,祝你好运!
我这还有安川一台新款变频器 90KW,设备运行中一个0.75KW电机短路,修好后这台变频器报警电压高,恢复出厂值等一切办法都使出来都没有办法查出来问题,母线电压显示也正常,软件监控也正常
这几年新款的包括PLC功能都强大,也更容易坏,包括西门子Smart200的PLC主板容易坏,1200的模块容易坏。

网友F:
施耐德比较麻烦,修也麻烦 拆也麻烦。总之施耐德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