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显示数据异常波动的原因

楼主(2022-05-24):
DCS与组态王通讯,数据类型为浮点型,在MODBUS里读取的通讯数据显示正常,组态王里显示的数据大于300时出现波动,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怎么波动,能把数据对应发来吗?是不是数据顺序的问题?
【方案】
紧凑、强大的 AGV 激光导航系统如何实现?

网友B:
在MODBUS里读取的通讯数据显示正常,组态王里显示的数据大于300时出现波动
=====================
大于300波动?怎么个波动法?
【方案】
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确保 H.Essers 实现可持续、可靠的环境监测 | 维萨拉 (Vais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