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4):
三菱GX works2简单工程(标签),“程序设置”中有个“无执行类型指定”什么意思,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GX works2简单工程(标签),“程序设置”中有个“无执行类型指定”什么意思,各位有知道的吗

就是文字意思。

它不干任何事情。

你可以在PLC的参数中将它设定为等待程序,这样你可以在程序中调用注诸如PSCAN将其注册为扫描程序参与运行,也可以调用POFF让他退出运行。

主要是增加了程序的灵活性,比如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工艺来写程序,你可以决定哪些程序参与运行,哪些程序不参与运行。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