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5):
请教老师,指点一下欧姆龙CP1H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指点一下欧姆龙CP1H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怎么写
CP1H支持Modbus RTU简易主站,按Modbus协议要求往缓冲区填写数据,然后触发相应标志位即可发出命令给变频器
当然,为了方便也可以使用封装好的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