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各位师傅,现在继电器由触摸屏控制,现在能不能加一个开关,一个电源手动控制继电器?(20220525)

楼主(2022-05-25):
各位师傅,现在继电器由触摸屏控制,现在能不能加一个开关,一个电源手动控制继电器。
这样接线会不会烧PLC?
如果我只用右边这个电源,不开左边的,也不开plc,只是借plc输出端子接线行不行?

网友A: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手动时保证该输出点没有输出就可以了。或者在手动开关是旋钮开关,有一常开点一常闭点,常闭点串入plc到km的中间,再手动控制回路上方,常开点是手动控制。

网友B:
如果不想用PLC了,直接接个开关控制的话,那就把开关的一头接COM,一头接原来Y0的线,Y0上就不用接线了。
这样也不用加电源了。

网友C:
PLC输出点与COM本身就是一个开关,直接按钮接在COM与输出点就行

网友D:
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类型,我认为可以

网友E:
可以,但是两个开关会冲突(触摸屏开关或者实物开关会打架挣控制权,谁先接通就享有优先权)。

网友F:
实际上是担心PLC不可靠吧,再并一个开关而已,但你这个开关必须不能和PLC的输出的OFF冲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