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模拟量输出电流反向的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25):
有一台拼对的2手设备,电位器加速转速表往下降,我用万用表毫安档串联在外接转速表,起始4ma,电位器加速4ma就慢慢往下落,不应该是4-20ma嘛,怎么会落呢?

网友A:
西门子实际转速下降了吗?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去掉转速表测一下。

网友B:
这个不好解释,需要看看实际上的仪表的具体的接法

网友C:
平时用电压的比较多 你确定是电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