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OUT点坏了1个,能不能不修改程序来解决。

楼主(2022-05-25):
车间多条产线的同型号设备,其中一台设备的PLC主机坏了一个OUT点,方法是:找到备用的点,将程序内部的OUT点替换即可;
如果其他设备也出现同样故障,那又要修改程序,备份程序... ...
如此一来,多台设备出现多套不同的程序版本,非常不利于后期程序维护和设备升级改造;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通过外部变更配线来解决这种故障的。
欢迎大家交流,谢谢!

网友A:
做多几个选择按钮在触摸屏里面,假设空了5个点,那么每个点输出就设计6个输出端。
这样感觉程序量有点大。

网友B:
还记得标准化倡导者吐槽的IO映射吗?
学会了,备份程序只要一套。
具体到与实际接线不符,恐怕谁都难避免。

网友C:
改线难道不用每次设计修改,画图纸,打印图纸,备份图纸,还不是要很多份更麻烦?

网友D:
主机IO不用,只用扩展,坏点直接换模块呢?

网友E:
换一个旧的上去,坏的拆下来修好再换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点坏了,更换成本太高了。

网友F:
输入点坏可以用旁边空点,前提是有源程序以及设备在附近。或者接到其他同样功能的点上,每个信号线上串个二极管。输出点坏,也可以一个点控制两个线圈,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但是仅限有同样动作的点。

网友G:
IO板卡坏了,拆下去修就是了,你还怕那板卡坏,大不了买多一个备用啊,很多的PLC的io板卡都是可以直接拆的,只要把端子排卸了就可以,装回去也是很方便的。一般说吧,IO板卡也不是经常坏的,经常坏就说明原来的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H:
平时都是换plc内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的 高速脉冲输出的三极管换过

网友I:
    直接拨插坏的模块更换不就好了吗,坏的模块再维修下次备用,使用的 SIEMENS 模块很少说会坏了一个点的,要么模块全烧,要么用好多年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J:
一用一备,坏的及时修复。

网友K:
映射啊,创建IO中间变量,只需重新关联下即可,不用挨个改

网友L:
想问下楼主,你的端子排是什么品牌的,三元吗。
有没有配国产的PLC的端子排

网友M:
修改点位的工作量不大的,比更换PLC简单的多。当然如果没有多余的点位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N:
观察下跟哪个点动作是差不多同步的,直接并上去将就用着,省事。。

网友O:
后面加KV-N8EXT ,主机点数不动,坏了就切换到N8EXT上;

网友P:
感觉还是修改程序简单

网友O:
KEYENCE的这款PLC,如果你后面连上扩展,那么程序里单元信息也需要更改;

网友Q:
PLC的优点之一就是可编程,应对特殊情况的设备状况。你的案例完全可以在电箱门上粘贴可以手写添加更改IO信息的表格呀,毕竟每台设备都是独立的个体,强行要求设备状况必须一模一样而无视成本管控,这是玩纯技术的顽固思维,一条道走到黑那种。

网友R:
PLC坏点了就该让维护的人员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现在基本上很少看到烧点的事情了!

网友S:
老鸟给你解决。
把空点在触摸屏里做一个链接,用户可以自己在屏里修改,特别是对于继电器输出带接触器或电磁阀的点,很有实际意义。故障后你远程指挥客户改,维持生产,然后再买PLC。

网友O:
像三菱FX的加扩展,程序里只需要把扩展的点位并上,不用扩展时也不影响;KEYENCE这款不行,需要重新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