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5):
求助,wincc脚本编译出错,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拍照质量连看都看不清还怎么帮你?

楼主:
楼上的老师,我重拍,谢谢

楼主:
能看得清吗?@@

网友A:
虽然看不清,但是写了那么多IF,直接用Switch语句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脚本可以复制文本,这样大家才能看清,或者截图工具在计算机上截图。

楼主:
楼上的老师,我再重新弄一下,麻烦大家了

楼主:
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C:
是不是要把else删掉,或者需要换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需要研究一下if语句的用法和语句结束符分号的标注位置。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D:
else if ()括号后不要加“;”,程序会认为只有判断条件,没有执行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