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5):
请问各位大神;一个电位器如何实现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谢谢了

网友A:
要求不高可以用第一台的模拟输出控制第二台;高了上同步控制器;

网友B:
要求不高这样也可以

网友C:
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通讯方式同步比例联动,甚至不用电位器也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国产的紫日变频器部分型号
不同型号之间的同步联动建议你使用同步控制器,那样同步的线性比较好

网友D:
要求不高可以一个电位器的输出接二个变频器的输入就可以了,com端共接,电源取其中一个变频器的…

网友E:
常规的,选一台变频器作为调速主变频器,设置端子模拟量输出为运行频率,接到另一台的模拟量输入作为从动变频器运行频率,再设置频率组合或设置输入模拟量微调等,实现同步微调。
如果安全要求,两变频器故障信号串联输出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一个电位器如何实现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谢谢了

这种控制方式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
回楼上
这样的应用一般用于多电机同步运行生产机械,比如复合机,烫金机。。。。。。。。。。

网友G:
要求同步,还是上同步器!

网友H(2022-07-24):
选一台变频器作为调速主变频器,设置端子模拟量输出为运行频率,接到另一台的模拟量输入作为从动变频器运行频率,再设置频率组合或设置输入模拟量

楼主(2025-04-24):
感谢大家的关爱!